程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

楼主(2019-09-19):
仪表显示十进制数据233 598 581 549对应的怎么是我话红发线数据16进制的这样的啊!233-H0E9 598-H256 581-H245 549-H225 F代表的4个指示灯亮,MOV K1M0 D207,用K1M0的状态控制的,D207数据为0,为什么显示数据和设定是这样子对应的啊

楼主:
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成功

楼主:
这是仪器的通信需要发送的内容,用的FX2N-232IF 模块,我搞了2天,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成功
如果图中是发送成功的话,你就每两个用一个寄存器发送试试,也就是连续占用12个寄存器。

楼主:
是这样子吧

网友A:
MOV HEE D201
MOV HA1 D202
MOV H01 D203
MOV H23 D204
MOV H02 D205
MOV H31 D206
MOV H02 D207
MOV H21 D208
......

楼主:
按照您写的程序,我要是触摸屏怎么传数据到D203,D204,我现在没有连接触摸屏,只是测试,使用还是直接在触摸屏输入数值到D203

网友B:
发送成功了?
怎么没见返回信息

楼主:
返回信息需要发送EEA2指令

楼主:
这个现在进去泥潭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菱的PLC寄存器D最大只能存16位数据,最高位为符号位,看我指令HEEA1,必须用两个寄存器组合成32位才对,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十六进制HEEA1转十进制61089,超出寄存器范围了

楼主:
正常操作是我通过触摸屏改变D0 D1 D2 D3 的数值输入十进制,最大999,仪器会对应显示,现在完全不按套路走,先不管触摸屏,我直接程序赋予D0 D1 D2 D3 值,也不对

网友C:
兄弟你这个是典型的发发送的数据高低字节整反了的,你发送的是1234.收到的是3412的。你反过来发送下试试。还有就是触摸屏上是可以高低字节反 向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个是典型的发发送的数据高低字节整反了的,你发送的是1234.收到的是3412的。你反过来发送下试试。还有就是触摸屏上是可以高低字节反 向处理的。
我也很奇怪一个问题,我先发MOV HEEA1 D201仪器写入指示灯不亮,但是我后来写入MOV HA1EE D201又可以,就是你说的高低位搞反了

楼主:
我现在在写入数据,就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我要是程序,赋予D1值K123,咋整

网友A:
触摸屏里面按实际数据输入,然后在PLC里面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数据长度改成8位

网友B:
仪表显示十进制数据233 598 581 549对应的怎么是我话红发线数据16进制的这样的啊!233-H0E9 598-H256  581-H245  549-H225
你读过来的H0E9就是233 H256就是598  H245就是581  H225就是549 没有错
做个数制转换就欧了

在这个做读时,仪表显示 061,124,239,238 ?

读过来是16进制,写进去也要是16进制

再用电脑做这个实验时,仪表显示291,561,545,530  4个开关on  ??

电脑通过后,就是PLC程序了,先弄读---简单些。

再弄写,如果出现疑惑,用电脑介入,读取PLC发出的信息,对比电脑实验时的数据内容,可以很快找到问题。

祝顺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显示十进制数据233 598 581 549对应的怎么是我话红发线数据16进制的这样的啊!233-H0E9 598-H256  581-H245  549-H225
你读过来的H0E9就是233 H256就是598  H245就是581  H225就是549 没有错
做个数制转换就欧了

在这个做读时,仪表显示 061,124,239,238 ?

读过来是16进制,写进去也要是16进制

再用电脑做这个实验时,仪表显示291,561,545,530  4个开关on  ??

电脑通过后,就是PLC程序了,先弄读---简单些。

再弄写,如果出现疑惑,用电脑介入,读取PLC发出的信息,对比电脑实验时的数据内容,可以很快找到问题。

祝顺利完成
我实际中不需要用到读,我开始实验了,下午在做其他的事。一天又要结束了,还没搞好。

楼主:
搞好了贴上程序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

楼主:
今天我用SWAP指令做了高低位互换,效果一样,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