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9):
如题,我司现在采用上位机和触摸屏和PLC组合的测量动作非标设备,触摸屏和PLC就是用来做动作控制,上位机采用台湾研华工控机,用来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SPC分析,我现在负责触摸屏和PLC的编程,目前采用的是西门子S7-200,和上位机通讯是485自由口通讯,不用校验不用分析,想问问大佬们,如果改用三菱FX\L\Q\5U系列的话,要用什么模块可以实现和上位机通讯功能??
【西门子PLC写非标程序太难了!!!!】

楼主:
附上西门子的通讯程序

网友A:
FX系列实现类似西门子自由口通信就用RS指令了!

网友A:
硬件上,对于FX来说扩展485BD或者232BD这类通信模块!

网友B:
用L Q 5U吧,直接可以用PLC内置的以太网通讯。。

网友C:
5U有内置以太网口,直接MC协议即可,就是SLMP ,或者用MX Component

网友D:
三菱小型机要在串口参数上定义通讯协议,中大型机直接在参数上定义好 IP地址 !其他就和PLC没什么关系了,不需要写程序!上位机通过三菱的MC协议/MODBUS协议/三菱串口协议/ 直接读取PLC内部地址数据

网友D:
回复 楼主:
西门子走MODBUS 协议不是有标准库吗?调用标准库,使MODBUS 功能正常,剩下的交给上位机处理!目前遇到的项目中都是只管串口协议!上位机要读什么数据,PLC程序这边干预不了!

网友E:
说到通讯西门子比三菱强太多了,直接调取标准块改点参数就可以用,三菱的RS我至今没有跟上位机包括串口调试软件成功过,西门子通讯块直接按照案列就能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到通讯西门子比三菱强太多了,直接调取标准块改点参数就可以用,三菱的RS我至今没有跟上位机包括串口调试软件成功过,西门子通讯块直接按照案列就能使用
西门子XMT、RCV指令的用法恐怕要比三菱RS指令麻烦多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西门子XMT指令我一直都是用块,就简单的Modbus西门子调通信块比三菱用RS方便清晰,我第一个项目就是用3U跟一个激光头通讯搞了我一个星期没有搞出来。但是我后面也是第一次搞西门子跟一个光幕通讯用他们的通信块按照案列一下子就跟通讯上了。所以对三菱RS我是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接触过西门子XMT指令我一直都是用块,就简单的Modbus西门子调通信块比三菱用RS方便清晰,我第一个项目就是用3U跟一个激光头通讯搞了我一个星期没有搞出来。但是我后面也是第一次搞西门子跟一个光幕通讯用他们的通信块按照案列一下子就跟通讯上了。所以对三菱RS我是怕了
西门子200、还有200 Smart的Modbus RTU指令库那都是用XMT和RCV指令完成的!二次封装好然后大家用的!
三菱真正实现Modbus可以用FX3系列加485ADP-MB用ADPRW指令,这比西门子更方便
你用西门子封装好的指令库和三菱基本自定义协议通信指令RS比的话,那没有可比性的!
如果用西门子自由口通信指令XMT和RCV、三菱无协议通信指令RS去完成一个功能,比如Modbus的03功能码,那么三菱这块编程难度肯定比西门子简单!但反过来说西门子的自由口通信又是最接近底层串口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走MODBUS 协议不是有标准库吗?调用标准库,使MODBUS 功能正常,剩下的交给上位机处理!目前遇到的项目中都是只管串口协议!上位机要读什么数据,PLC程序这边干预不了!

西门子的MODBUS库调用,因为不是量身定做,有时候收发间隔最快只能去到0.5S,太慢了……还不如自由口自己写协议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到通讯西门子比三菱强太多了,直接调取标准块改点参数就可以用,三菱的RS我至今没有跟上位机包括串口调试软件成功过,西门子通讯块直接按照案列就能使用
西门子XMT、RCV指令的用法恐怕要比三菱RS指令麻烦多了!

三菱我只玩过CCLINK,MODBUS和RS指令还没玩过,三菱的说明手册怎么说了……太繁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