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密码问题

楼主(2019-09-19):
目前触摸屏的密码用原有的密码已经不行,之前是跟隔一段时间密码就失效,得换别的密码,很纳闷,这个密码设置好不是就不变了么?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 系列的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西门子KTP1000 Basic PN触摸屏。

网友B:
因为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屏.
至少我知道有屏用win(ce mobile)什么的.
然后知道win家的密码有一个过期需要更改密码的.这也是一种防破的办法.

网友C:
密码用CPU程序做咯,距离一段时间变一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西门子KTP1000 Basic PN触摸屏。
是不是输错密码多次

网友E:
密码不可以用,还有没有提示其他的催款信息啊(很多催款程序是动态密码或定时更换密码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码不可以用,还有没有提示其他的催款信息啊(很多催款程序是动态密码或定时更换密码的方式)
没有催款提示啥的,就是密码或用户名不对,还是就是权限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码不可以用,还有没有提示其他的催款信息啊(很多催款程序是动态密码或定时更换密码的方式)
没有催款提示啥的,就是密码或用户名不对,还是就是权限不够。
看来需要管理员权限,楼主有源程序,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码不可以用,还有没有提示其他的催款信息啊(很多催款程序是动态密码或定时更换密码的方式)
没有催款提示啥的,就是密码或用户名不对,还是就是权限不够。
看来需要管理员权限,楼主有源程序,刷机

那只能刷机看看了。。。。。

楼主(2020-01-17):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西门子KTP1000 Basic PN触摸屏。
是不是输错密码多次
是密码输入多次,源程序上有点问题,把原来的密码那一块删除了,重新刷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