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9):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技术问题,没有思路和头绪,还望大家能提供点帮助
是这样的,近期有个普通的电机控制设计任务,很简单,就断路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纯手动功能,甲方有个条件是当热继电器跳故障时,需要触发一个综合故障的蜂鸣器,然后操作工按动消音按钮,蜂鸣器停止工作,现在问题是热继电器的故障信号,不是脉冲,是一直存在的,如何才能用自复位的按钮去停止蜂鸣器,柜内没有PLC,只能靠线路或其他电气元件实现功能

谢谢大家的图纸与意见,我没说清楚,每回路有单独的故障灯,综合报警(蜂鸣器)是安装在操作台(非电柜上)给操作工用的,就是这样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的,图符号不标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凑个热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懂了,太谢谢了

网友C:
就是按钮控制继电器断开报警电路哦。记得我们公司的部分电路也有这个要求的。

网友D:
热继电器不是有一个常开触点吗?怎么不用它作为故障报警,热继电器复位,报警不也就停止了吗?

手动复位热继电器,不也就停止报警了吗?

网友C:
是可以手动复位热继电器,但是个人是不建议操作工那样做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过这个问题,甲方回复,首先,这个报警不是单独给热继电器用的,是一个综合故障的报警,也就是说,只要报警了,就得去查哪里的问题,所以一时半会可能查不到是热继电器的问题,就算热继电器自复位了,报警自动消除了,那也得要五六分钟以上的时间,报警器一直响,影响正常生产活动,其次,一线直接人员是工位的操作工,并不是专业的电工,最好不要瞎弄。第三,由专业的电工查实问题并记录,是他们公司的管理要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5-6分钟那是快的。
面板要是没指示,电工来了,开那个柜表情,柜门在联动,生产线停机,即便柜门开对了,那么多热继是那个
所以该有的一定要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的,图符号不标准,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可以,热继器动作蜂鸣器报警
按下复位按钮,继电器得电并自锁,蜂鸣器停止工作
排除故障,热继电器复位,继电器失电复位,完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的,图符号不标准,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可以,热继器动作蜂鸣器报警
按下复位按钮,继电器得电并自锁,蜂鸣器停止工作
排除故障,热继电器复位,继电器失电复位,完美!
呵呵!这个电路应该说是符合楼主要求的,操作工按消除报警按钮,停止蜂鸣器工作,电工检查复位热继电器后继电器失电为下次报警准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过这个问题,甲方回复,首先,这个报警不是单独给热继电器用的,是一个综合故障的报警,也就是说,只要报警了,就得去查哪里的问题,所以一时半会可能查不到是热继电器的问题,就算热继电器自复位了,报警自动消除了,那也得要五六分钟以上的时间,报警器一直响,影响正常生产活动,其次,一线直接人员是工位的操作工,并不是专业的电工,最好不要瞎弄。第三,由专业的电工查实问题并记录,是他们公司的管理要求

既然是一个综合故障的报警,请问你停止报警后,怎么样才容易查找(知道)故障点呢?

难道与综合故障报警装置连接的所有位置都要通通查一遍,那要这个报警装置干嘛?

既然嫌报警器吵,就干脆取消它,反正设备出故障后肯定会停止工作。有没有报警,找人来处理同样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何必多此一举弄个报警装置。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个人感觉,既然设置了报警器,肯定是为了监控或者说是管控设备的,或者说是查看这种状态的发生频率便于改善的。

自己感觉的,不对勿喷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他只是要求关闭声音,还有光显示,可以明示报警点
声光报警很常用

就这样简单的排污控制,指示都如此完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902&page=1

网友G:
给楼主一个具体电路,可以扩展为多个报警点。

从电路原理知:报警后可消音,通过报警灯就可知道报警点,故障消除后报警灯自行熄灭。

网友D:
你们都觉得很简单,但是请问楼主的综合报警装置(多路)报警触发信号是什么?怎样触发报警?怎样供电?这些你们都有考虑过吗?

在楼主的综合报警器电路没有出来前,我不敢说简单。你们给出的电路是否适用(符合楼主的需要)我不敢评论。

当年我搞技改的时候也设计过各种不同的报警电路,深有体会。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就是很简单的电路
别说多路报警,几十路的报警,基本电路也是它。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觉得很简单,但是请问楼主的综合报警装置(多路)报警触发信号是什么?怎样触发报警?怎样供电?这些你们都有考虑过吗?

在楼主的综合报警器电路没有出来前,我不敢说简单。你们给出的电路是否适用(符合楼主的需要)我不敢评论。

当年我搞技改的时候也设计过各种不同的报警电路,深有体会。
14楼的那个图应该可以了吧,可以扩展为多路报警,每回路报警灯单独显示,报警音一键总消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4楼的那个图应该可以了吧,可以扩展为多路报警,每回路报警灯单独显示,报警音一键总消除。

能否可以不敢乱评论。

首先你们要知道报警器以音源来源区分有两大类,有外源性和内源性。前者为由外电路构成音源给喇叭发出报警声(实际就是一只喇叭+音频控制电路各自独立),后者自带音源(喇叭+音频控制电路两者组合成一体),直供给额定电压就能发出报警声。

如果是前者,你的电路就不行;如果是后者,由于直接供给报警器额定电压就可以发出报警声,你通过控制供电电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假如报警器的供电电路仅是一个触发信号源,那又是另一回事了,14楼的电路不一定行。

所以,就要根据报警器的具体电路来设计控制电路,希望楼主能提供综合报警器的控制电路。

假如楼主的报警器是单独一个整体,直接供给额定电压就能工作,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组成一个报警(触发)后延时断电就能达到自动停止报警等待故障排除,故障排除后自动复位。也就是在14楼的电路上修改,将继电器改成时间继电器,取消按钮,这样更简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4楼的那个图应该可以了吧,可以扩展为多路报警,每回路报警灯单独显示,报警音一键总消除。

能否可以不敢乱评论。

首先你们要知道报警器以音源来源区分有两大类,有外源性和内源性。前者为由外电路构成音源给喇叭发出报警声(实际就是一只喇叭+音频控制电路各自独立),后者自带音源(喇叭+音频控制电路两者组合成一体),直供给额定电压就能发出报警声。

如果是前者,你的电路就不行;如果是后者,由于直接供给报警器额定电压就可以发出报警声,你通过控制供电电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假如报警器的供电电路仅是一个触发信号源,那又是另一回事了,14楼的电路不一定行。

所以,就要根据报警器的具体电路来设计控制电路,希望楼主能提供综合报警器的控制电路。

假如楼主的报警器是单独一个整体,直接供给额定电压就能工作,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组成一个报警(触发)后延时断电就能达到自动停止报警等待故障排除,故障排除后自动复位。也就是在14楼的电路上修改,将继电器改成时间继电器,取消按钮,这样更简单。

技术论坛大家讨论应该严谨是对的,别人并不了解实际需求,顶多算是建议,提供一种思路而已,我自己请教遇到的难题也是一样,拿到大家的建议我会琢磨是否可行,感觉思路契合就试试,不行就再想办法,1楼和14楼的电路我感觉对我有启发,提供了一种将来可能用到的解决思路,上升不到敢不敢评论和乱说话的高度吧。
就楼主提的问题来看,用的是蜂鸣器,一般都是声光一体的,应该比较简单,供给24V直流或220V交流电源就有报警声和灯光闪烁,具体咋样应该楼主来介绍。我所见到的报警只有声光一体的和声光分离的,再有就是用上位机软件做的报警输出,那个用的是调用电脑存储的报警音,外接音箱一类的,专门产生音频输出的报警装置真没用过。

网友G:
   18楼说:“.....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组成一个报警(触发)后延时断电就能达到自动停止报警等待故障排除,故障排除后自动复位。也就是在14楼的电路上修改,将继电器改成时间继电器,取消按钮,这样更简单。”
   这样可不好,因为声、光报警的目的是提醒操作人员设备有故障了,需要进行处理,声音与灯光相比,更能引人注意,消音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操作人员手动消音来确认故障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您想多了
多路报警,就一个蜂鸣器,有几个自找麻烦

网友I:
如果你有高压配电系统中央信号屏的工作经验,直接买个冲击继电器加少量外围器件就可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I:
理解以下概念有帮助:
中央信号屏,光字牌,冲击继电器,事故音响信号,掉牌未复归

网友J:
还有一个思路,热继肯定与接触器配合工作的,热继动作接触器释放,可用接触器的常闭点接通故障指示灯。这一支路就接在1楼图中的98号端子上,这样在报警的同时故障灯亮,一看就知道是那个热继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