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9):
反转电动机:
当需要通过反接其中两个应用于电机端子的电源相位来改变电机转向时要格外小心,因为
这可能造成严重损坏,除非切换之间存在“死区时间”。因此,将一个finder继电器用于正向,
并将另外一个finder继电器用于反向。此外更重要的是,确保“死区时间”不短于50ms-此时
继电器都未通电。简单的继电器线圈交叉联锁将不会产生延时!但是,选择更坚固的抗熔
接触点材料可能进一步提高可靠性和性能,并且建议这样做。
(不正确的三相电动机反转:跨触点间隙的反相电压电气应力及触点电弧将导致严重的相间
短路。)
(正确的三相电动机反转:“死区断路”时间大于50ms,在此期间正向或反向继电器触点均未
闭合。)
注:
1.对于AC3类别(启动和断开)-仅在确保两个方向的通电之间的断开时间为50ms时才允许电机
反转。根据制造商的建议,观察每小时的最多启动次数。
2.AC4类别(启动、反向制动、反转和点动/微动)无法使用finder继电器或小型接触器来完成。
尤其是,相连接直接逆转将造成严重的电弧,引起继电器或接触器短路。
3.在某些情况下,最好使用三个单极继电器来单独控制每个相位,以便在各相位之间实现更大
程度的分离。(相比慢很多的接触器操作,三个继电器的操作时间之间任何相对较小的时间差
都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