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9):
关于变频器输出缺相问题解析:不同品牌的检测电路是不同的,程序设计者的设计思路与角度不同,基本上有两种检测电路,一种是频率检测电路,它检测的是变频器输出的的三相波形的波头,通过运放与CPU来计算每相波头的多少来判断,变频器是否输出缺相或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有时表现为输出电压低,有时报输出缺相,有的表现为母线电流波动大【不同变频器】。另一种是电压检测电路,有检测三相的,有检测两相的。这种电路一旦有问题或变频器输出有问题一般就报缺相 断相。不知分析的对不对,请提意见。第一种情况,如果霍尔有问题及电流采样电路,也可能报缺相。

网友A:
还有一种通过监控滤波电容的纹波判断是否缺相。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缺相的保护,应该是通过线电流检测来判定吧?简单且可行。线电流过高或过低,在电机有运行转速或停车的状态都是不正常的,需要输出故障保护,安全停车。

楼主:
您说的这种情况,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一种情况,变频器输出测量电压不缺相三相电压平衡,但测量电流就是不平衡,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网友C:
缺相一般是检测输出电流。像大功率的带极小功率的也会板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