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P1H-EX40DT-D PLC之间如何通过以太网通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9-09-19):
欧姆龙 CP1H-EX40DT-D PLC之间如何通过以太网通讯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附件:CP1L UDP与SOCKET-功能块-实验报告.pdf
当年做项目时,官方给的资料

当时的要求,就是将数据(大约15000个)从A传到B,根据工艺过程,我们改为B读A,简化了来往查询程序,只用RECV指令解决。
那个项目是20台CP1L-E组成

经验,不要用1:1简单,但很难想到网线用错了,哪怕用个旧的HUB
网线一定要质量好的,联调你不能确定是网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除非你的程序很牛逼,调试傻子

特意做的功能块

网友B:
找官方要Modbus TCP功能块,然后走Modbus TCP以太网也可以,如下虽为CP1L之Modbus TCP服务器和客户端功能块,但同样也适用于CP1H:

网友C(2019-12-07):
回复 网友B:
能否提供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否提供下
问官方要就是了。

网友D(2022-03-18):
谢谢楼上解答

网友E:
欧姆龙NJ系列高端PLC精通讲解基础篇电子版视频NJ课程34讲
欧姆龙NJ系列PLC运动控制详解EtherCAT电子版视频课程25讲
 大慨10G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L7gFynXjQ6MbE-U0TbxRw
提取码:7fo4

再发一套 视频教程Q FX5U CC-Link IE通讯控制MR-JE-_C伺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tvr9cR4SVtx3lXp68k_Kw
提取码:nsdq
 需要的大师请速度保存

发一套松下教程FP-XH 192节讲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Fd1CLpDPQFZ3cxb8-XMw
提取码:k7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