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通电自转

楼主(2019-09-19):
设备正准备调试,上电后伺服电机自己就开始转了,驱动器上显示:90到一百零几来回循环显示,请问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伺服是什么工作模式的,是不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B:
cn1插头插上了吗?,什么品牌,最好提供照片

网友C:
伺服品牌?,型号?,工作模式?

网友D:
伺服的使能端子用个继电器控制。

网友E:
U V W  的顺序对了?

网友F:
没有使能信号也会动?见得更多的是刚送电是报警的,这个还没遇到

网友G:
设置是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网友H:
应该是干扰,要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