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大神怎样取消这一属性

楼主(2019-09-19):
如图,没注意按到哪个键了,安装板所有器具都有了个灰色外框。不知怎样取消了。
请教EPLAN大神支持!

网友A:
你重新生成更新报表就恢复原来的.或者打开表格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报表,安装板上的端子排。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被修订了,取消修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会操作,怎样取消修订请指教?

网友A:
工具有个修订这个菜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取消修订,这个设备外框还是去除不掉。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在属性隐藏这些外框。

网友B:
感觉楼主在视图工具栏下 勾选了 隐藏元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是选择了这个功能!非常感谢,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