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调速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9-09-20):
直流有刷电机调速器使用方法

网友A:
这是一个永磁的直流电机。它的调速控制驱动原理是一个功率晶体管,利用PWM实现调压调速的。道理很简单,电路制作也很简单,用一个324四集成运放,即可完成PWM占空比可调节的功能,然后驱动一个功率三极管即可。成本只有1-2十元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个成本比较低,还蛮好用的!

网友B:
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很多,调整电枢电压是最常用,更多理论可以去看看电气传动的参考期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仅仅是调速转,比较简单。如果是用这个电机定位(永磁直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的驱动输出就比较复杂了,需要H型开关电路。四个管子交替工作。实现伺服电机转角的精准定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