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0):
具体详情稍后带来。
先上图片及图纸,如下:

网友A:
这好像是施耐德的低压接触器,电压好像是24V直流

楼主:
一开始以为是单纯的接触器问题,里面可能进砂子或者铁屑等,因为以前出过类似的故障。
1)现场接触器拆下来一看,里面的三相触头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2)排查了一遍线路,没发现啥问题,严格按照图纸来接线;电机绝缘正常,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进线电压400V,电缆线径没问题。
3)说下图纸中的保护:NJYB3-6,正泰的简易电动机保护器,保护功能断/错相,过欠压,三相不平衡,有一故障输出点,设置还是基本合理的;另外也就只有热继了,18.5KW/37A的电机,设置在38A处,也没啥太大问题;
4)特意检查了高低位浮球的信号,动作也还正常,安装位置正常,接线无误,浮球回路电源AC12V,通过220/12变压器实现。

于是换上了新的接触器,准备再点动试下,一只手放在启动按钮上,另一只手放急停上,生怕反应太慢了出问题。
手动模式,起动/停止正常,电机运转正常,启动过程中电压波动400-370之间也算正常;远控,短接远程控制点XT-16/17端子,能正常启动;浮球自动,问题出现了,接触器不停地吸合/断开,于是乎立马急停。

各位据上述分析猜猜看看可能有什么原因,当然原因肯定不止我最后找到的那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施耐德的低压接触器,电压好像是24V直流

是施耐德LC1D接触器,线圈电压AC220V的,M7类型的。

网友B:
从现象分析是接触器线圈频繁吸合关闭导致触电吸合断开过多导致。
可检查浮球与热保护回路是否频繁处于临界点。
另外接线回路是否有虚接情况。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这里的接线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现象分析是接触器线圈频繁吸合关闭导致触电吸合断开过多导致。
可检查浮球与热保护回路是否频繁处于临界点。
另外接线回路是否有虚接情况。

直观原因是吸合断开频繁导致的,
保护线路没有临界点的,高低位浮球上下高度差有1m,浮球都是单触点瞬动的,这个图纸设计带自锁的,基于这些描述,应该不存在浮球临界动作的问题。线路没有虚接,换之前都检查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认接线没问题,高低位浮球也没搞反。

网友C:
浮球进水了?
用的那种浮球开关?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在启动瞬间压降太大KA2没吸合住

网友E:
短接XT-11--XT-13,看KA2是否稳定,变压器电压是否正常。KA2为AC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球进水了?
用的那种浮球开关?

没有进水,就是那种带重锤的投入式浮球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这里的接线情况
我也觉得这里有点问题,我也没看懂,不管是高位还是低位,好像KA2都不能得电吧
按照图纸描述只有同时闭合才可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在启动瞬间压降太大KA2没吸合住
没错,这个12V的继电器,我后来看了下,启动过程中主回路最低电压到370V时,变压器的二次侧输出端也有11V,400V时有14V,但差就差在质量上,12V的继电器,11V就把持不住了。

网友G:
问题在KA2及回路,是不是KA2选型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接XT-11--XT-13,看KA2是否稳定,变压器电压是否正常。
变压器输出有波动,最低11V,那个12V的继电器KA2质量问题导致,工作电压范围太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这里的接线情况
我也觉得这里有点问题,我也没看懂,不管是高位还是低位,好像KA2都不能得电吧
按照图纸描述只有同时闭合才可以通
是的,同时接通KA2动作,到低水位下端时,低位浮球断开,KA2也就断开了。

楼主:
罪魁祸首就是质量堪忧的它。后来我变压器输出改为24V,继电器也改了后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在启动瞬间压降太大KA2没吸合住
没错,这个12V的继电器,我后来看了下,启动过程中主回路最低电压到370V时,变压器的二次侧输出端也有11V,400V时有14V,但差就差在质量上,12V的继电器,11V就把持不住了。

你这个严格的讲不是启动瞬间的电压,万用表应该是量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在启动瞬间压降太大KA2没吸合住
没错,这个12V的继电器,我后来看了下,启动过程中主回路最低电压到370V时,变压器的二次侧输出端也有11V,400V时有14V,但差就差在质量上,12V的继电器,11V就把持不住了。

你这个严格的讲不是启动瞬间的电压,万用表应该是量不出来的。
是的,数字式的反应是有滞后,但主回路的主电源指针式的反应370-400没问题的,这箱子一共13个,就这一个出了问题。

网友C:
换个批次的继电器看看,很久以前遇到多,前批,后批都没事
最好用开关电源,这次解决了,以后维修,可能还会这样。
换24v也未必能彻底解决

网友C:
还个问题,如果只是这小继电器的因,应该早发现,不该等接触器玩完,小继电器也归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个问题,如果只是这小继电器的因,应该早发现,不该等接触器玩完,小继电器也归西了
他们打到手动试完后都直接打到自动状态不去管了,结果恰恰就自动出问题了。

网友H:
楼主有没有试验过把这个继电器换到其他位置试一下
或者说交换试一下看看是否问题能够转移或者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试验过把这个继电器换到其他位置试一下
或者说交换试一下看看是否问题能够转移或者消失!

直接扔掉了表情,怎么?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可能变压器?

网友I:
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接触器动作太频繁了。才烧坏触头。。

网友J:
楼主变压器功率是多少?按理说带继电器功率足够呀!可能真是继电器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变压器功率是多少?按理说带继电器功率足够呀!可能真是继电器质量有问题……
变压器50VA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接触器动作太频繁了。才烧坏触头。。
但是是接触器的频繁动作却是继电器造成的

网友K:
直接启动的话,我11千瓦都配D50的接触器了,如果用户变压器容量小,直接启动有时候也是造成接触器寿命不长的原因

网友L:
这个选型产品也很重要,国产的品牌堪忧.想问一下,那个接触器的上端空开多大的

网友M:
电压降1伏,对12伏线圈来说是8%还多,我们浮球控制用的是32伏交流继电器,暂时没发现过问题,井下环境潮湿,也不怎么敢用开关电源。
浮球实现自动,需要注意的问题多多,我们供水泵站刚出了一次问题:主供水泵位置低于河面,泵房集水坑排水靠浮球自动控制潜水泵,浮球坏了,潜水泵没启动,把主供水泵泡了,现在又在集水坑增加两个浮球,并在启动点上,要求每天巡检的用浮球启动试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选型产品也很重要,国产的品牌堪忧.想问一下,那个接触器的上端空开多大的
施耐德C32N,D50的

网友N:
这个控制电路存在一大缺陷,就是用了kA1完全是多此一举。可以把热继与缺相保护的常闭点串联在kM回路中,既少用元件又减少故障。最关键是万一kA1回路出了故障平时根本不会发现,而当热继动作时因kA1不动作保护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个问题,如果只是这小继电器的因,应该早发现,不该等接触器玩完,小继电器也归西了
他们打到手动试完后都直接打到自动状态不去管了,结果恰恰就自动出问题了。
真凶找到了?
真凶就是你没有责任心

网友O:
个人觉得,是你远程的液位浮球的高液位信号取反 ,导致的(类似于,接触器自锁接常闭)

网友O:
回复 网友N:
是的,特别是质量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觉得,是你远程的液位浮球的高液位信号取反 ,导致的(类似于,接触器自锁接常闭)
浮球线就两根芯,浮起来接通,沉下去断开,不是带NCNO的三芯和四芯,不存在你说的问题的,只要高低不反。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控制电路存在一大缺陷,就是用了kA1完全是多此一举。可以把热继与缺相保护的常闭点串联在kM回路中,既少用元件又减少故障。最关键是万一kA1回路出了故障平时根本不会发现,而当热继动作时因kA1不动作保护就不起作用了。
你说的在理,这也是用常闭触点的好处,说到这我就有另一个问题请教下:就是为什么高压柜的停止,急停基本都是常开?无论从反应时间,机械部分还是断线角度考虑,NC都是优于NO的。

网友N:
回复 楼主:
高压开关是线圈通电才跳闸,只能用常开触点控制。

网友P:
题外话!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启动???如果改变频软启动不但好控制而且符合绿色节能的大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觉得,是你远程的液位浮球的高液位信号取反 ,导致的(类似于,接触器自锁接常闭)
浮球线就两根芯,浮起来接通,沉下去断开,不是带NCNO的三芯和四芯,不存在你说的问题的,只要高低不反。
按你这样说,高低浮球还选用不同的规格,奇葩的设计师

楼主:
引用 网友N:
高压开关是线圈通电才跳闸,只能用常开触点控制。
不光是控制高压断路器通断的回路,还有控制高压软起的我见过的大多是N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觉得,是你远程的液位浮球的高液位信号取反 ,导致的(类似于,接触器自锁接常闭)
浮球线就两根芯,浮起来接通,沉下去断开,不是带NCNO的三芯和四芯,不存在你说的问题的,只要高低不反。
按你这样说,高低浮球还选用不同的规格,奇葩的设计师
怎么会理解为不同的规格?我想不通,就是简单的浮球,两线的而已,无论高低都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题外话!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启动???如果改变频软启动不但好控制而且符合绿色节能的大方向!
同志,扯远了,话题带偏了,不跟你玩。

网友Q:
楼主,您这边的故障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电压过低带不动继电器线圈,导致频繁启停损坏接触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您这边的故障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电压过低带不动继电器线圈,导致频繁启停损坏接触器的?

是的,没错。

网友R:
此现象据我分析应该是KA1触点氧化虚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