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0):
之前有声光控延时开关控制白炽灯效果很好,但近些年节能灯和LED灯大量直接替换白炽灯,我所看到好多楼梯灯工作都不稳定,一闪一闪容易烧灯泡,有时哪怕在待机状态有些灯也是半亮,近期有个小区楼梯灯改造,把原来普通1位开关改触摸延时开关,灯泡全部改9w LED灯,担心触摸开关没有零线工作不稳定,如果改用带零线的触摸开关要打开线槽重新敷设一根零线,因数量多比较麻烦,现在就想请教大家二线制楼梯灯开关技术是否成熟,有什么品牌推荐,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技术非常成熟了。

网友B:
这东西很成熟了
我用的是感应式,避免触摸污染,也避免声控噪音

网友C:
我接过几个都是二线制的

网友D:
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还是用灯泡,但耗电会多一点,如果用LED灯,就用本来就带声控功能的LED泡,原来的灯座照用,原来安装声控开关的地方短接

楼主:
明白了,综合各种原因及咨询业主意见后,决定采用二线制触摸延时开关,不带光控不带声控不带红外,谢谢各位提供的建议。

网友E:
不成熟   为什么现在都愿意用LED灯 就是省电,而且确实省电,小点瓦数的几毫安就可产生一定亮度  声控电路始终需要一定电压电流来保证声控,这一定的电压电流就很容易使一些特别小功的LED灯产生半亮或微亮,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东西,没啥办法,改了几个  先用小型继电器作负载过度,大大提高了声控灯寿命,可同时带很多灯,只适合于公企用,不过一劳永逸,还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