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0):
异步电机在矢量变频器加编码器的情况下转速可以精确到正负多少转,伺服电机可以精确到正负多少?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但是也和机械设计与制造有关系

网友B:
伺服闭环定位可以达到0.001慢慢mm.就是伺服要和最终走动的部件形成闭环,而不能单单和电机形成闭环。

网友B:
我这有个设备,导轨平台的精度±1um,视觉系统±2.5um,导轨之间的精度±5um。但是产品的精度就是±8um。

网友C:
有编码器的矢量控制与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速度的控制精度是不一样的。差1-2个数量级呢。DTC(直接转矩控制)的速度控制,无编码器的控制精度比较高。

网友D:
感觉变频器应该正负1转吧,伺服如果按编码器分辨率来算的话,那就非常高了.

http://www.bjttsf.com/m/news_details.aspx?nodeid=96&page=ContentPage&contentid=5323&pagenum=1

网友C:
如果仅仅是说转速,而不是转角,那+/-1rpm,就是最高的了。再高的精度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E:
伺服的精度就不用讲了;
变频器带PG卡反馈的精度也要看变频器、电机、负载惯性等;与伺服没可比性的;

网友F:
机床的导轨精度与最终零部件产品加工精度往往差一个量级:还有刀具精度与机械夹持、基础安装等等关系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