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0):
西门子S7-1500PLC一定要用西门子的开关电源吗?明纬的开关电源可以用吗?

网友A:
外部控制可以不用,主基板上面电源模块不能缺!但是其他控制的电源可以使用明纬的

网友B:
电源模块肯定要用西门子PS 60W 24/48/60VDC HF (6ES7505-0RB00-0AB0)模块,外接电源可以用明纬的开关电源。

网友C:
系统还是用西门家的电源算了,贵就贵点,至于其他的24电源就用哪家都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模块肯定要用西门子PS 60W 24/48/60VDC HF (6ES7505-0RB00-0AB0)模块,外接电源可以用明纬的开关电源。
模拟量模块也用西门子60W的电源吗?模拟量有450个点,开关量有1100点,60W好像不够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模拟量的电源可以采用明伟的也可以.

网友D:
电源与PLC相比价格才占多少,不要太将就;

楼主:
两位版主不知道,这些年钱越来越难赚,客户也是越来越精明,为了一点小钱都和你斤斤计较,说个没玩没了,一个转身答应你的钱就又给你打个折扣了。

网友E:
第三方电源,只要满足使用需求,为什么不可以用?国情和习惯,对选型有直接影响。原则是保证元器件可靠性条件下,追求最佳的性价比。

网友F:
回复 楼主:
客户也是越来越精明,这才是重点,要求技术人员选型都要细到掉头发丝[捂脸]

网友G:
好一点的用菲尼克斯电源,一般用明纬、台达;
除了那种背板总线或者内部有多种电压且带检测的,其余DC24V你自己随意就行

网友H:
你1500的PLC可以配西门子200的电源 便宜些 而且还是西门子自己的电源 只是不是特供的而已 价格会便宜一些。

网友I:
你给客户说一分钱一分货。你给我打折,我是不是也要给你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