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运行几分钟就会报PHL

楼主(2019-09-20):
启动运行正常,运行几分钟就会报PHL,查找说明书说是输入欠相保护,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没有带输入缺相保护的

网友B:
多数情况下是接触器接触不良出现输入缺相,这个故障比较隐蔽,带小电机无法测试出来,只有去现场试机,然后测试输入侧电压,如果确实如此,更换接触器就能解决。
少部分情况下是模块整流部分出现软故障,这个简单测量是用二极管档测整流部分压降,正常是有区别的,更换模块可以解决。

网友C:
上电继电器吸了没有 运行中监控母线电压正常么 这个问题应该不复杂

网友D:
报欠相,一般从这你方面查找:一.电源。二.整流。三.接触器。四.母线电压及电压检测电路。五。霍尔。六.驱动电路极电机。七。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他报出了PHL,代码含义就是输入欠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是15KW的,我带了一个0.75KW的小电机做实验,运行两分钟左右,就会出现报警PHL。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电接触器吸合,运行中我调到了直流母线电压检测页面,P、N接线端上我也用指针表检测着,电压570V左右,电压一直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E:
看看这个贴,或许对你有帮助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5245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就是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