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1):
三菱伺服器MR-j3-100A ,运行中报AL.32检查系过流 .现在拆机维修 ,直接报al.16故障 是编码器没接 怎么屏蔽这个代码 另外过流需要检查哪些地方 电流检测光耦是A7680K 需要换下么?

网友A:
编码器报警没法屏蔽.....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测量A7860的输入和输出脚电压,即1、4和5、8应该对应5伏。1-2和1-3和5-6、5-7静态电压是否一致,正常应该是2.5伏,如果不一样,换一个新的。如果换以后还是和原来一样,应该需要检查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测量A7860的输入和输出脚电压,即1、4和5、8应该对应5伏。1-2和1-3和5-6、5-7静态电压是否一致,正常应该是2.5伏,如果不一样,换一个新的。如果换以后还是和原来一样,应该需要检查其他地方。
好的 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测量A7860的输入和输出脚电压,即1、4和5、8应该对应5伏。1-2和1-3和5-6、5-7静态电压是否一致,正常应该是2.5伏,如果不一样,换一个新的。如果换以后还是和原来一样,应该需要检查其他地方。
检查7860的1 4脚没电压  顺着电路查找 开关变压器出来,D16整流 C2,滤波 然后ic9稳压到15v 通过电阻二极管到7860的1脚  正电压回路基本正确 但是 负极为什么不通?就是c2的负极和7815的负 以及继电器的负还有7860的脚都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测量A7860的输入和输出脚电压,即1、4和5、8应该对应5伏。1-2和1-3和5-6、5-7静态电压是否一致,正常应该是2.5伏,如果不一样,换一个新的。如果换以后还是和原来一样,应该需要检查其他地方。
能指点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