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带延伸运算

楼主(2019-09-21):
铜带延伸运算,打个比方就是100米拉到110米。

网友A:
体积不变,长度和厚度变化,拉伸长度知道了就可以计算出挤压的厚度。

网友B:
幅宽,厚度是否要变?还是只是长度拉伸?

网友C:
本胖觉得可以假设铜带的重量不变、密度不变,所以体积也不变,参考一楼。延伸的动力(或者是是啥方法延伸)是什么?如果是轧制,其实密度是会改变的,变大了,也就是体积变小了一点点;如果是拉伸,密度、体积不详,但可能会跟轧制相反,本胖没接触过。

感觉楼主的问题像是个仿真,给出的条件太少,不好办。

轧制会导致金属密度变大的原因:金属晶体的晶格紧密了,所以密度大了、强度高了。

网友D:
楼主是想测试铜排拉伸率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铜带的拉伸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