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1):
车间有几台自制的石英管电热干燥设备,三相380V,电路原本用的不带漏电保护的空开。为了安全,将普通空开换成了带漏电保护的,计算电流不超过27A,并且用钳流表测量验证无误。于是选用了德力西32A的漏保。结果在使用中发现发热严重,都烫手了。感觉应该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吧?选型应该没问题吧?其中有一个开关在使用后不久发现其中一相的转接端子处烧糊,用螺丝刀检查端子螺丝,原来根本没压紧,太松了。再检查其它转接端子螺丝,好多都是松的。难道我买的是假货吗?这品牌应该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A:
换成50A以上的断路器....断路器进出线是单股硬线吗?

网友B:
德力西的漏电断路器确实质量不行,我用在开水器上坏了两个,都是发热后缺了一相,换同型号的正泰就还没出现问题,用德力西的要多加大一点容量才可靠点……

网友C:
螺丝一定要拧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线是单股硬线,但影响不至于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一定要拧紧;
漏电保护器转接端子螺丝本来应该是出厂前紧到位才对。看来,新装时还是再重新紧一遍保险

网友D:
使用时间长了开关触点接触电阻偏大,更换大一个档次的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单股铜线本来接触面积就偏小,断路器余量也小了,热胀冷缩后会使螺丝变松。
选大一等级的断路器,压线的地方把线头折一下,相当于两根并排压紧。用几天后再紧固一次螺丝。

网友E:
德力西的质量不好,外观做的挺漂亮,正泰质量还行,32A有点小,建议用50的。

网友F:
微断型漏电开关确实存上述问题不久前给黑龙江省旅游学院配电也是实测电流不超二十安开关已经使用的是四十安的DZ47LE/4P-40A长江电气产品应该可以了,线用的是国标四平方,不热,但开关发热严重,后换成正泰同型号50安算是解决了。

网友G:
工作电流27安,漏保要选配45安的,控制加热的还有接触器吧,漏电保护只是最后一道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感性负载,为什么要这么大余量?而且好像只有40、50没有45这个规格吧?

网友H:
要是换点好的品牌.施耐德差不多应该就可以.选用50A

网友I:
据说很多发往国外的配电柜,线缆和铜排都会比内销的大一个型号,也不知道是不是真

网友J:
买回来已经接好线的压线端子都要检查一遍,尤其这种小漏电断路器和灯具里面的接线端子,电炉和各种热水器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开关柜和控制柜在上电试车之前也要检查接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据说很多发往国外的配电柜,线缆和铜排都会比内销的大一个型号,也不知道是不是真
有些公司会放大系数,很多做的好的企业都有专门的外贸部门,分析研究出口对象国的标准和规范,走到哪里就执行哪里的标准,不是单纯的放大一下规格,多花冤枉钱不一定有效果,电气产品从色标、绝缘等级、尺寸规格到操作要求等都有区别,细节做不好能坏大事,像开关柜,很多国家中压柜是3.3千伏,按照10千伏绝缘配没问题,可能感觉高一个等级更好,但是里面配的避雷器不改就不合适了。还有一个比较欠缺的方面就是英文说明书(详细准确的)和标识,很重要,不光关乎客户方便与否,也是产品形象问题。
出口的也有大批垃圾产品,败坏名声,尤其是单纯做外贸这块的,他们本身不做生产,只是从外面接订单在国内找人生产或采购转手,质量往往一塌糊涂。

网友K: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德力西小型断路器(包括其他小型低压电器)基本上都是都是外协小作坊生产的,质量较差,正泰和人民电器的还好一点。

网友L:
德力西碰到过16a开关带2kw发热严重的,真不行。。

网友M:
我家电热水器2500W,我用16A小空开,用了不到半年触头烧坏了,换用25A的不到1年也烧坏了,再换用32A的用了两年多了还在用。

网友N:
回复 网友B:
德力西,现在好像有两个,一个是德力西工业设备,还有一个是德力西电气

网友O:
电气接线一定要压接紧,最好用软线

网友P:
过大电流的一定要拧紧端子螺丝,这是常识呀,设备上电之前必须检查所有连接处的螺丝是否拧紧,线路上是否有异物,有时候在运输途中由于颠簸,没有弹垫的端子很容易松动的,上电之前必须全面检查并紧固。

网友Q:
看来以后得慎重使用德力西了。首选施耐德、其次是正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