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1):
这两台变频器均是2011年的,其中一台黑屏是充电电阻坏了,电源驱动板也坏了,主板也坏了。估计是电源驱动板上的场效应管先坏的。我换上充电阻这后,上电,充电电阻又帽烟!接着查场效应管,发现击穿!换上场效应管和充电电阻后,电源工作正常,但主板不工作,找了块旧的主板换上后,整机工作正常。
 另一台也是黑屏是轴流风机坏导致的,接手后发现黑屏,查主回路都正常后,按惯例拔下轴流风机的插头,变频器正常了,换下新的24V轴流风机后,整机工作正常!
 普传变频器黑屏要么就是开关电源故障,要么就是轴流风机故障。轴流风机的电源取致开关电源处,当直流24V轴流风机里面的电子电路有故障时导致变频器黑屏,但此时变频器没有任何显示和动静!因为没有显示所以也没有故障代码!故修小功率普传变频器黑屏故障时,首先,测量一下主回路,如果主回路正常,拔下24V轴流风机,看变频器是否正常。如果拔下轴流风机还黑屏,就只好检查充电电阻和开关电源了。如果拔下轴流风机变频器立马正常,干脆换新的轴流风机!这是指普传变频器机内用24V轴流风机的小型机型而言,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其实国产的主板真心不容易坏!你那个不工作,多半是稳压芯片坏了,主板上那个很大的贴片三极管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