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正常,带载报过流

楼主(2019-09-21):
一台众辰H3400 37KW的变频器空载正常,带负载报过流(UC1),带个2.2的电机也报,电流检测是TL082 1脚和7脚电压平衡

网友A:
话说你驱动电压波形看过了?!还是929的VCE触发?

网友B:
带负载报过流,一是驱动电路负载能力变差,二是电流检测电路或霍尔以及采样电路有问题,三是负载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的波形肯定看过了,要不然也不能装机,929周边也都检查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的电解电容换过了,其他的不带负载也测量不出来好坏,检测电路082输出都平衡,互感器拔掉故障还是依旧

楼主:
电流检测是TL082 输出脚电压也正常,现在怀疑是不是控制模式不对,但说明书上没有模式选择,我想知道如果机器默认是矢量控制,带小负载也带不起来吗,我带一个小负载,电流对于机器来说是非常小的

网友A:
除非电机参数不对,否则模式影响没那么大的!我很怀疑你929的VCE误触发!你没观察故障记录过流时的电流多少?实在不行把3个全换了看看!互感器也可以拔了启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光耦换过,我现在怀疑是不是IGBT触发脚的瞬态抑制二极管的问题,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网友A:
要不你板子单独供电,模块母线调压供电,看看驱动有没有异常!怀疑TVS你可以先拆了,不装也没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供电已经试过了,看不出问题,TVS已经发货了,估计明后天就到,就能确认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TVS可能性小,不放心你拆来扔了再试就是,只要驱动确定没有高压过去就行!那东西就是买个保险而已,你见过TVS坏了模块还是好的?你互感器拔了试试!还有你故障记录里面过流时电流到底多少,这个是有参考价值的!记得3个929故障输出是串联一起到一个光耦,再去CPU的,这部分检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互感器早就拔过了,没什么关系,故障时电流和不启动时电流显示一样都是0.3,如果是929故障输出的问题,应该上电就报警的,不至于空载运行还是正常的,至于TVS测量并没有坏,我只是怀疑低效

网友B:
有这种可能性。等待你好消息。

网友C:
电流检测硬件故障,上电即报;启动瞬间报警,驱动报的可能性大。重点检测脉冲端子电压电流和PC929的9脚外围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老师您好,现在的情况是空载也可以正常启动,输出电压也正常,带小负载就报过流了,单板测试电压波形都是正常的,如果报的是IGBT故障就好了,这样三组IGBT可以调换位置,就可以确定是哪一组的问题了,表面上测量都是正常的,有一点无从下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感器早就拔过了,没什么关系,故障时电流和不启动时电流显示一样都是0.3,如果是929故障输出的问题,应该上电就报警的,不至于空载运行还是正常的,至于TVS测量并没有坏,我只是怀疑低效

我觉得还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大一下

楼主:
感谢咸老师和各位师傅的指点,该问题已经解决,机器是被修过的,查找资料确定TVS型号为P6KE18CA,但该机器的TVS型号为P6KE6.8CA,应该是之前修机师傅没有匹配的型号拿来代替的,现象就造成了空载正常运行,带载启动报过流,现在把TVS换回原型号,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