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超压、反馈15v只有5v左右,间歇振荡

楼主(2019-09-21):
3842
电源间歇振荡。
红黑线是24v绕组.测的是30_40v,12v跟5v,15v都不到额定电压偏低,15v是反馈电压。如果给自供电加上18v直流电源.15v正常,5v正常,但是24v12v这两组又会超过,到50v和25v。
这个问题怎么回事现象好怪啊。换过'光耦,以及高频二极管,
电容等'都没解决

网友A:
电容,基准电压,后级是否有短路。

楼主:
好像还是间歇震荡引起的.测芯片8脚0-2v左右变

楼主:
给出3842加18v.后15v.5v正常.12v24v都差不多翻倍多

网友B:
是不是正5伏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5v板子上册没有短路,而且是15v反馈啊

楼主:
好像跟这个原理差不多,q2用的是三只脚二极管

楼主:
电容,基准光耦,我都换过了,还没有查找到问题

网友C:
同一变压器要么同时高,要么同时低,没见过有高有低的
如果真升到这么高,这一路元件都烧得差不多了

楼主:
这一路是空的,就是红黑线,只有整流跟电容

网友D:
稳压是否正常,谁说了算?采样电压准和稳,稳压电路即工作正常。以采样5V为例:
5V正常,其它输出偏高,说明5V滤波电容失效或5V负载过重;其它偏低,5V空载所致。当5V正常带载,其它必然也归于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负载电压会偏高。

网友E:
上次修过一台英威腾CHF100A-7R5G/011P-4
,故障和描述一模一样。单独上电正常,整机供电部分绕组不正常。断开其他绕组,只保留反馈也正常,接其他绕组电压不正常。

最后检测出是TL431的上下分压电阻和附近几个电阻阻值变化导致。

网友F:
震荡频率可能高了,查一下震荡电容电阻,也有可能负载短路

楼主:
谢谢咸老师指点,我这个高度怀疑是变压器,上电电源打嗝保护,采样15v电压没起来,5v电压没有,24v输出高差不多一倍片,12v输出不够。

单独给芯片供电,上直流主电,侧15v采样正常输出,其它'组输出都高,特别是24组到了70v差不多,12v输出30v片。把主电用低电压直流 ,测试稳压以及波形都正常。现在就是只能'怀疑变压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的那几路有负载吗?没有负载加负载可以下来吗?有设备用电子负载,没有用功率大的电阻,计算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高还发热变压器

网友G:
海利普18.5KW 老机器A 系列的,炸了CPU板上的一个电解电容,存储数据也丢失,,,查正负15v电压高,其他电压正常,最终发现正负15V那2路与2只滤波电容并联的2只1000欧姆贴片电阻坏了,还有一个电容25v/1000UF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