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分辨率与组态王工程画面的分辨率

楼主(2019-09-22):
我的笔记本屏幕分辨率是1920*1080,打开以前的工程画面也是1920*1080,提示是否转换分辨率,选择不转换,打开画面之后确实显示不完整,很久没用组态王了,没记得在笔记本上打开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曾经转换过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曾经转换过忘记了
确定没有,一旦转换,图形就会变形,不可逆,要挨个修改,所以坚决不去选转换,估计用这个没吃过亏的不多。

网友B:
顶边也该是0吧,要不底部画面看不到吧。组态软件分辨率一直很头疼,wincc6做的一个项目显示器居然丢了,我是嘱咐一定买个跟以前一样分辨率的显示器,要不得挺愁人。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显示器也能丢了,这也是没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改了也不行,不光上下不全, 左右也缺,我都怀疑电脑分辨率是不是真的1920*1080了。

网友D:
不建议转换,转换后画面、字体等会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转换,现在就是搞不明白电脑分辨率和工程的分辨率相同,为什么提示要转换,并且打开工程画面,确实显示不全。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E:
请选择大小可变,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选择大小可变,不用谢。

不用谢也得谢不是?非常感谢!

选大小可变好多了,至少能用导航图移动到接近边框,基本的修改可以做,虽然还是做不到完整显示,边边角角一般也没东西。

网友F:
其实是操作系统的锅,在笔记本等高分辨率的显示屏上,由于屏小,系统将字体等放大了显示。换个方式说,就是把屏幕的分辨率降低了,以让显示的字体等大些。
回正题:在桌面右键-》显示设置,找到“缩放与布局”并将“更改文本、应用等项目的大小”改为100%。
搞定!

说过,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亲测后回贴。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试过可以方便的修改工程画面了,打开工程时还有个转换分辨率的提示,可以不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