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9-09-22):
请问一下大师傅,我有一台翻转行车行走变频器,西门子440变频器7.5KW,出现报警代码F022,怀疑是变频器故障,换一个变频器上去,出现操作遥控器中间继电器没有反应,估计是有一个反馈信号没有到PLC ,用电脑监测发现是行走抱闸信号没有,查看PLC程序是I1.6,查看变频器接线无误,变频器反馈信号还有一组,就是变频器报警信号,问题应该变频器输出触点设置不对,因为对西门子变频器不熟悉,就把I1.6这个常开触点强制了,遥控器操作,中间继电器有反应了,只是运行频率太低,最后把变频器P1080最低频率调到最大50HZ,才能勉强用,PLC程序里面,抱闸信号I1.6和故障信号I7.6都是常开,抱闸反馈信号接在变频器21  22上面,故障反馈信号接在变频器19  20上面,看变频器接线图都是常开,今天去把变频器抱闸信号接在变频器23  25上面,取消PLC强制,但是现在变频器最高频率还是由最低频率P1080控制,请问一下老师傅,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换新的变频器,要做一次快速调试吧?不是接上线就能用了。要把电机的参数输入到变频器,通过快速调试,在变频器里对电机做等效模型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变频器,要做一次快速调试吧?不是接上线就能用了。要把电机的参数输入到变频器,通过快速调试,在变频器里对电机做等效模型的计算。
不是新的,是在另外一台设备上用的。

网友B:
硬件监控故障
原因
  由下列事件引起的硬件故障(r0947 = 22和r0949 =1):
  (1) 直流中间回路过电流 = IGBT短路;
  (2) 制动单元短路;
  (3) 接地故障;
  (4) I/O板没有正确插入。
这是度娘的答案,看430和440 的手册,尽量不要看电子版的,有时候比较容易漏掉需要设置的数据项目

网友C:
把原来的拷贝一下就好了!不熟悉要摸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换变频器,要把原来的变频器工艺参数导入到新换的变频器里,重新快速调试,再启动运行。

网友D:
两个主板对换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个主板对换即可
对,可以调换主板即I/O板,在不想拷贝或者调参数的情况下,前提是板子得一样啊!

网友E:
或者下载个调试软件,用电脑下载参数进去,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下载个调试软件,用电脑下载参数进去,比较方便。
谢谢大师指点!能不能告诉一下这个拷贝软件全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