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2):
汇川变频器(MD500T15GB),一开机就导致所有电容接近开关失效(全部ON),怎么处理??
汇川工程师说加进线滤波器、电抗器、出线电抗器、安规电容、磁环等等一大堆,估计价格都远超变频器本体了(因为是欧洲电机,AC480V电源,其余品牌不大好找),现在头大了

楼主:
我用三菱、安川、台达、住友、东芝等等品牌变频器均没有这个问题,现在被汇川打败了

网友A:
103 瓷片电容

网友A:
布线还是讲究一下把,穿点金属软管要不了几个钱,屏蔽该接地还是接一下!

网友A:
变频器载波频率调节一下,以上走一遍再说进出电抗器的事(应该用不着滤波器的)!

楼主:
变频器是AC480供电,电容接近开关是DC24V,而且DC24V是另一组AC380的电源供电的!
地线接到变频器再接到电机,变频器到电机是屏蔽电缆(初始为普通电缆后来更换为屏蔽电缆)!!
再说一句:变频器初始为6K载波,但是调整为5K、4K、3K、2K、1K均没能解决问题,

说白了:在现有条件能够想的办法已经全部用尽,只能等待滤波器和安规电容、磁环到达了!

网友B:
能不能把他的进线单独接,变频器安装位置远一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瓷片电容解决大部分变频器干扰问题,高通低阻,电源线,信号线全部给它接起,基本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他的进线单独接,变频器安装位置远一点?

这个设备是芬兰退役后国内收过来的,中间已经被人改造过了:进线电源2组:AC480,AC380;且2组电源互相隔离;

网友C:
500我没用过,280,320,330就用的多了,印刷机上用的变频器也不少,传感器也不少,真还没遇到楼主这个状况,建议楼主单独测试,就是一台变频,变频电源的一箱取电供给24开关电源给传感器供电,看看效果,先区分是否真是变频干扰传感器,汇川变频质量不差,出现楼主所反应状况有点不可思议。我的使用环境,变频器到电机是普通线,传感器信号线和电源线都没用专用线,换句话说就是怎样便宜怎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