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2):
写了一个先启先停练手 结果发现改变局部标签的顺序程序就会运行错误 怎么回事呢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传图上来看看

楼主:
这个是正常程序

楼主:
这个是不正常的程序 都是gx works3 fx5  plc

网友A:
电脑模拟没有提示错误呀

楼主:
传到plc里 最后的定时器总是不动作

楼主:
就这样 最后的计时器总是不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样 最后的计时器总是不动作

M0没有导通吧,我试了是可以的

楼主:
m0接通了

楼主:
用压力到达 m9去控制的时候 就这样

楼主:
定时器只动作一次

楼主:
定时器总是不动作

楼主: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数呢

前面的  中继  一直导通,那么时间就会一直计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