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驱动器报A01382报警原因

楼主(2019-09-22):
请教前辈,西门子S120驱动器报A01382报警原因?

网友A:
照此分析你的拓扑结构搞错了,或者你插错了位置,和实际组态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前辈,拓扑结构是什么?是设备组态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吧!方便的话我远程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如何进行远程控制?

网友B(2024-09-23):
我们的也这种情况,怎么样快速解决一下,小白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