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3):
所谓的电机分别驱动方式就是纠偏功能是什么意思,小白有些不明白,求解!
谢谢各位

网友A:
是纠偏功能,如果两个电机同时驱动,如果偏了,没法改善,但是如果分别驱动,偏了,可以调节一下速度差

网友B:
看一下这个介绍。

http://www.bf-xt.com/pro.asp?s=12

网友C:
这个问题,在论坛里曾经讨论过。其实龙门行车两边的电机同步驱动,方法可多了。机械上如果考虑侧滑限位,对行车的平衡性会好很多呢。电控主要是就是同步驱动,互相补偿校正。需要两电机与独立的驱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内容比较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个小疑惑,就是一个变频器带两个大车电机,可以实现调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别驱动需要两个变频器吗?

网友B:
我有个小疑惑,就是一个变频器带两个大车电机,可以实现调速吗?
可以,但是是两个一起都变速。

分别驱动需要两个变频器吗?
既然是分别就是需要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啦 ,谢谢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别驱动需要两个变频器吗?
可以两个,变频器,也可以一个控制器,现在台达有专门的航车控制器,可以控制两个电机。
也可以,一个变频器,加上控制板,实现

网友C: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一个变频器同时带两个大车的电机。这叫并联驱动。可以的。但是在变频器里,两个电机的功率和与电流和是一个。相当于看成是一个电机。所以这样的驱动,两个电机不能实现各自的负荷平衡,完全靠两电机的基本参数保持一致。一旦左右电机出现阻力,就会存在转速差的扰动。当然,机械上如果有侧限位滑辊保证主轮不卡轨,或许也是可以的。

并联驱动比较省事,也比较省钱。但机械结构上会复杂一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每种方式有利有弊,看怎么在更经济条件下,完成最好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C:
这话说的在理。满足需求的条件下,越省钱越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个裘先生前几天还写了编码器相关的文章引起热议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技术越辩越明,真的不怕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