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3):
我手头的PLC型号是TM221CE16R,只和一个LED屏做ASCII通讯,大概内容就是发送一串字符,让屏显示指定寄存器的数值,用的指令是SEND RECEIVE MESSAGE,目前奇怪现象是:当我用485方式通讯时,屏能接受到正确数值,但同时send recevie message的OPEN ERR会报6号错误(检测到通讯通道错误)。如果用232通讯方式,则没有此错误,也能显示正确数值。二种通讯方式,程序上没有做任何改动,只是端口配置那里相应的变化。
就不知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网友A:
没硬件没法试,但估计你是用收发块做信息传输,但你这个应用只有发送,没有接收,你应该关闭接收功能,应该是吧接收帧长度设为0. PLC接口只有非隔离(容易烧)485,软件上肯定是rs232接口加了个转换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把接收长度设为0,发现不管发送什么东西,甚至没接线,指令都显示成功,这样就连最基本的通讯状态判断都没了。反而是加了接收长度后,能得到些基本判断,所以就保留了。倒是后面还测试到个现象,用串口调试工具+USB转485接头,是怎么都无法和屏通讯上的,不知是那个接头比较廉价的缘故还是那个LED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A:
发送确实没法检查的,没有检测机制。设了接受长度,检查的也是接收的问题。usb转接头要找对虚拟com口,再就是485线有正反,反过来试试。用手碰一下485线芯(等于是给个干扰型号),有收到乱码,说明转接头就基本工作了。

楼主:
USB转接头是可以和其他485仪表通讯的,就是和这个屏连不上,且线正,负有做对调。我之所以提和USB转接头通讯不上,是想问会不会某些485芯片兼容性不好,就会出现些奇奇怪怪的通讯现象

网友A:
485的兼容性经常表现在负载能力上,设备一多容易出问题,一对一一般没问题的,电压范围很宽,好像是正负3~15V。m100/200里我看到硬件是非隔离的,这种是5v还是3v的我记不清了,而且是单极的,就是说只有正5v,负载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很差,看说明书好像要用专门的电缆,给了个型号,没查到资料,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隔离芯片。。。。

网友B(2019-11-10):
用双绞屏蔽,或者加个终端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