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电机

楼主(2019-09-23):
这些电机都是做什么的呢?各式各样的。

楼主:
它们统称:电力测功机。就是在电机的输出轴能加一个扭矩传感器,测试轴功率的装置。专门对动力机机械进行性能试验的。比如,你骑的电动车电机,各个转速或给定开度下,它的输出功率是多大?在实验台上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第一张图,是两台交流电力测功机,正在准备进行对拖试验。这事测功机出厂交付用户前,必须要做的产品检验工作;
第二张和第三张图,是交流测功机立卧两用的。它既可以输出轴水平放置,也可以输出轴垂直向上。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输出轴形式,进行性能试验;
第三张和第四张图,是直流电力测功机。它主要是针对低速大转矩的动力机进行性能测试。
最后一张图,是立式交流电力测功机。当年研制它的时候,可是获过省部级技术进步奖的呦。主要是针对输出轴向下形式的通用汽油机,进行性能测试的装置。

网友A:
电机和电动机是不是有点区别?
电机是可逆的,如直流电机,既可以提供动力,也可以将动力转化位电能,这样的叫电机。
电动机是单向转化能量的,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
是真的有这么个定义,还是我在胡说,现在怎么张口就来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胡说,是这么回事。在测功机领域,从来都是说电机,而不是电动机。因为动力试验台上,交直流电力测功机,都是对称四象限工作特性。他们即可正转也可反转,即可电动满功率运行,也可发电满功率运行。所以,我们在交流电力测功机主机上称谓,都是叫交流电机或直流电机。没有加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