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3):
用西门子1200PLC做运动控制,同一个轴做绝对值正反转运动,就是正转过去,然后反转回来,发现的问题是,正转过去后不能马上驱动反转命令,要间隔个0.1S左右,不然的话反转就会出现不执行了,不知道大家彭到过这个问题没有,之前我用上个绝对指令的完成标志位Done去驱动下一个绝对指令,发现驱动不了,西门子1200的绝对控制都存在这种问题吗,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延时???

网友A:
不用刻意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延时,就不进行下一步动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的是延时0.05S都偶尔会不动作了,延时0.1S就不会

网友B:
这个正常啊,通信还需要时间,刚刚完成正转,马上反转,肯定有一个延时。而且楼主最好还是加一个到位或者完成信号

网友C:
第一,同一个轴做绝对值正反转,楼主似乎用了至少两个绝对指令块。其实完全一个就可以,只需要在位置值上更改就好了。
第二,在上述基础上,位置值更改,需要马上更新到新的位置值,其实只要用新的Abs_Execute信号触发,覆盖上一个触发信号就可以了。那么你所用的用上一个DONE来实现也是没错的,但是会有出现你所说的延迟现象。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让这个Execute触发信号更快?但是又不能一直为1(因为不能实现在当前运动中更改位置值或者速度值),方法是有的,那就是对此信号取反。即A= NOT A。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新的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试试看,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