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plan的端子连接图的问题

楼主(2019-09-23):
我使用了这位 穿孩子的树 的帖子
共享下EPLAN端子图表
里分享的端子图,但是有一部分没有显示,这个是我设置的原因,还是我缺少什么部件呢?
请大佬能告诉我一下这个结局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选择的端子有图形
你看一下汇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760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我之前是真的没看端子类型的区别,选第二个就没问题了
之前
现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事。这个已经很规范操作步骤,那天我做个教程放到论坛上去,大家都知道。没事多老EPLAN板块的

网友C(2021-03-10):
1.无鞍型跳线的端子,连接图不会显示图形,勾选有鞍型跳线即可。
2.序号12的端子(X1),相邻不会自动跳线连接,序号1234的端子(X2),相邻会自动跳线连接。

网友D(2021-11-05):
回复 网友A:
大佬接触器的一对常开辅助触点,需要接到外部的DCS上这个在图中应该怎么表示?

网友E(2025-08-14):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内部目标的信息都没有生成出来,是因为使用了黑盒或者PLC盒子吗?如何解决?求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