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Tp04G-BL-cu

楼主(2019-09-23):
Tp04G-BL-cU台达文本显示器能不能把里面的内容下裁到电脑里面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用打印机的USB线

网友C:
没有密码的 比较容易读取了

网友D:
台达的文本不像信捷那样没有上载功能;
不加密你手上有密码的话是可以传电脑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谢谢??,就是不知有蜜码没得,希望能够成功,

网友C:
你不去读取是不会知道有没有密码的。

网友E(2020-02-21):
驱动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