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接触器怎么接线的,24V通电没反应,正负都对换了还是一样

楼主(2019-09-23):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工友有没有遇到过,该怎么接线呀

网友A:
DC24V电压没问题吧!
线圈有没有确认开路短路?

网友B:
量一下线圈有没有问题,确认有24V电压

网友C:
DC24V线圈的接触器真好,可以用SSR或者自制的隔离驱动板驱动,便宜。但接触器就不便宜了。
1、万用表测量线圈的电阻,正反都测一下,判断线圈是否断路。
2、接入24VDC后,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再测量一下电流。如果有条件,直接用两个万用表,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
都测量完了,不用别人说,楼主自己肯定能分析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24V电压没问题吧!
线圈有没有确认开路短路?
电压对的,通电后电压稳定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24V电压没问题吧!
线圈有没有确认开路短路?
线圈没开路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线圈有没有问题,确认有24V电压
测量过的,电压对的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24V线圈的接触器真好,可以用SSR或者自制的隔离驱动板驱动,便宜。但接触器就不便宜了。
1、万用表测量线圈的电阻,正反都测一下,判断线圈是否断路。
2、接入24VDC后,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再测量一下电流。如果有条件,直接用两个万用表,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
都测量完了,不用别人说,楼主自己肯定能分析出问题了。
线圈正反都测过的,24V正负也兑换过,电压稳定的,没测电流,装在机器上都可以吸合(偶尔会不吸合)

楼主:
官网打电话没人接,这个样子的接触器头次遇到

网友D:
用手按压看上面触点部分动作顺畅不?

网友B:
通电后仔细听听有没有电磁声

网友E:
线圈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直觉就是线圈的质量有问题,可能是内部有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按压看上面触点部分动作顺畅不?
用手按着触点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仔细听听有没有电磁声
通电后没有吱吱声

楼主:
分享一个实验,通220v交流电没没吸合,通380v交流就可以吸合,但是不敢通电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圈问题
可是装机就可以吸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圈问题
可是装机就可以吸合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单独通电就不行,换了个大点电流的开关电源也没任何反应

楼主:
买了和新的还是一样的情况,装上机就可以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