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3):
什么是主轴伺服?主轴伺服与普通伺服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主轴用伺服的话,主要应该是需要高转速与大功率吧。

网友B:
还有转矩,准确快速定位停机,基本上是配合机械手用,

网友C:
数控机床上有主轴电机,通常是用变频器来控制,要高速旋转。

网友D:
数控上的主轴电机分两种:车床上一般都是变频器带变频电机,加编码器,系统可以调速,
加工中心上一般是同步电机做主轴,专用控制器,转速高,相应快,可与做定位。
5轴,6轴这些高端加工中心上应该用的全是伺服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