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3):
想问一下组态软件工具栏中的基本图元绘制功能大家常用吗?
一般都用来绘制什么?
谢谢各位对调查活动的配合

网友A:
我一般只会用的直线功能,还有圆功能,其他基本很少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必须常用啊,画面的背景或者分块的区域这类的,我喜欢用圆角矩形框线。

网友C:
直线
方框
圆形
三角形
这些图形是常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网友D:
直线、圆形、矩形。
跑个题,选择组态软件,还是看报表、曲线等功能好不好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您的参与,老朋友喽,我换了公司,被问到基础图形在组态操作中是否可以拿掉,所以来这里做一个调查,看看结果是否与我预期一致

网友E:
我常用直线,矩形,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