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3):
从制作仪器过程,可以进一步了解可控硅。从无知到有知。能提高对可控硅的进一步了解。其实,我有可控硅的时候并不多,对可控硅的细节很模糊。通过试验有了新的认识,起码掌握一些可控硅的知识。
 我买了一个4KW的可控硅调压器的电路板芯,买个小外壳。把里面的双向可控硅焊下来,引出黑红绿/阴阳控3根引线。引到机壳,黑是阴极,红是阳级,黄是控制极!由于我们只做可控硅测试用,带个灯泡子显得“叮了当啷”的。如果仅用表头代替负载,太轻,不能使可控硅可调工作。所以,我用一个小型的灯头和小型的220V灯泡做负载!把灯泡放在机壳里固定好就不显“叮了当啷”的了。但是如果光线很亮的场合你又看不清灯泡亮没亮,所以,在灯泡上并联一个220V电压表,调整时灯泡也亮,电压表也同步显示。上图和视频:

这是机壳内部的结构。

这是装好的外形图。

经实验:它也可以测双向可控硅,我测的是40A的。它也可以测单向可控硅。我测的是1600V/800A的。只不过测双向可控硅时输出 和是全波,灯泡是能调到全光亮起。测单向可控硅输出的是半波,所以灯泡是暗亮。这也可以根据经验测不知型号的可控硅: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我是没时间制作了,所以买的可控硅调压器焊完的板,大家也可以自己买件自制。网上有图,“4KW可控硅调压器。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你这土豪,肯定用的笔记本发的帖子,而且还没有关闭触控板,所以标题是“可4KW控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最近太忙了,失误。公司正要般家,但是我抽空完成了我的制作。这段时间对仪器感兴趣 。
谢谢版主。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辛苦,注意休息吧。

网友B:
40A的双向可控硅还好你在测试,实际负载没有散热板很快就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做可控硅测试用,不做它用。测试时负载是不变的电压表和灯泡,因此不会烧的。测饼式单向可控硅1600V800A都没问题。接上可控硅以后,调整电位器,能调就是好的。时间很短。测在大的可控硅,负载也永远是灯泡和电压表。我已经亲自实验了。用电阻做负载就不如灯泡。
一般双向二极管都是用在双向可控硅电路中,没见过用在单向可控硅电路中用过,事实证明,它也能触发单向可控硅,只是没有整流桥的电路输出是半波。

网友C:
好的,有时间了,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