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3):
初步检测输入光耦没有问题,电阻也没有问题。驱动器报错err7的原理是什么那

网友A:
20号参数设为“0”时,驱动禁止有效。两个方向的驱动禁止信号悬空,就报警。用于两端行程限位的常闭点,左边限位被压下(断开),就只能让你往右运动,如果左右都被压下,显然这两个输入点全部悬空,就要报警了。你把光耦输入端短接,就跟把20号参数改为“1”一样。就屏蔽掉这个功能了。

网友A:
这个是现场接线问题,驱动应该是好的哦

网友B:
1楼说的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的指点,是在百度文库找到的说明书里根本就没有驱动禁止的介绍。又找的da98的说明书里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