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300中这样写正确吗?

楼主(2019-09-23):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写第一条指令不起作用,就当没有第一条指令

网友B:
不正确,这是相当于双线圈输出

楼主: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确,这是相当于双线圈输出
s7-200也不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确,这是相当于双线圈输出
s7-200也不可以这样用吗?
你可把下面的换成R,就对了。
几乎所有PLC,都不支持这样写。
顺序控制除外

网友C:
双线圈输出,编译能通过吗?即使通过也强烈不建议这样写。写一条里“或”一下就行。

网友D:
这样写的差异太大,置位的意思是把这个变量置1,在没有复位命令条件下,这个变量的值总是1
而第二条的意思就是I0.1为1的时候,输出才导通,否则就是0
不知道上面的那些大师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E:
我认为这种程序不能这样写。
据我理解I0.0置位输出最多持续两端程序扫描的时间 极短。此时间或不到一个扫描周期 无法驱动输出执行。
而输出主要是依据第二段的I0.1状态输出有效。
写法是错误的。
如果非要这样写可分别子程序调用 且不能同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