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3):
本人刚接触倍福的PLC,里面有之前的控制库卡机器人等程序,程序编译之后无错误却无法Download和login,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把程序编译信息贴出来看看,然后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模式?是倍福的CPU带自己的模块还是工控机当CPU带倍福的模块?还有你是模拟调试还是连得硬件,硬件调试需要配置一些常用的ip信息,倍福官网有很多详细的资料,还有一个倍福虚拟学院的网址http://tr.beckhoff.com.cn/,楼主可以看看;里面国内倍福做的一个网站,有各种资料和视频,还有例程

网友B(2020-04-21):
回复 网友A:
请问倍福PLC怎么连接电脑?
控制器型号:CX5130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一般电脑连接倍福的ek1100除了官方的驱动库还有别的吗?谢谢

网友A(2020-09-17):
回复 网友C:
由于中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导致很久没有登陆工控网了;EK100是耦合模块,你可以理解为连接器,控制器是可以直接扫描出来的

网友D(2021-12-11):
各位大神,我扫描能扫到PLC,名称和IP都对,就是加载不上,啥情况啊?求解惑

网友E:
倍福PLC要自己学习 别指望所谓的高手会教你 还是手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