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9-24):
本人是一名职校学生,最近老师让我把学习的坏的变频器试试看能不能修,但是今天敢上电一台就有问题了,明明在面板模式下高速的赫兹设置为50赫兹 但是电动机只有1赫兹的转速,测输出电压只有80多V,测正常的变频器应为400多V,希望各位解答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已经遇到好几种这种样子的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1.设定频率跟输出频率是俩回事!你切换监控参数看看输出到底是多少频率。
2.观察变频器工作状态,要注意 监控电流 电压
3 检查输出电压,最好看下上下桥的直流分量是否平衡 以DC正负极为基点,看输出直流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刚才看过了但是为什么我设定的 50赫兹 输出频率却只有1赫兹 就是我恢复出厂设置也是这种问题呢?正常不应该是我调到面板模式在设置频率参数中再按run建就启动是当前的赫兹嘛

网友A:
没用过这款,不清楚具体原因!看看是不是参数没保存,再看看面板上下键或者电位器调节有没有用!反正你们时间多,看看说明书吧,看完啥都懂了!尽管日本人写的说明书和参数编号是最烦人的,还是建议最好看完!

网友B:
感觉是设置方面的问题吧,速度信号由什么给定。

网友C:
PU模式,用旋钮调完频率了按一下旋钮确认,运行中也可以调频率

网友D:
确定你们给定的是输出频率不是转速?应该是你们老师不会用吧!现在当老师的实践水平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