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4):
这是个真空罐有液位控制和压力控制。每次突然停电后再来电时都会出现液位及压力不动作,必须要人员去现场搬动手自动转换开关几次才能恢复正常,是不是PLC记忆有问题,原来有关人员已经失联。不行我就拆了。

网友A:
不会由手自动开关来控制模拟量采集和显示吧?
“不动作”没看明白是不是说数据不刷新,还是有相应的控制动作没输出。

网友B:
用拆吗?
既然手动几次可以恢复正常,说明硬件没外遇,程序考虑欠缺,调出程序改之即可,基本不用螺丝刀。
最多重新编程序。

网友B:
也可能工艺就是这样要求的----出现意外无条件停机
关键词,真空罐,液位,压力
先弄懂工艺要求,才好说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拆吗?
既然手动几次可以恢复正常,说明硬件没外遇,程序考虑欠缺,调出程序改之即可,基本不用螺丝刀。
最多重新编程序。
感觉程序上的问题比较大,楼主可以把工艺流程再描述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拆吗?
既然手动几次可以恢复正常,说明硬件没外遇,程序考虑欠缺,调出程序改之即可,基本不用螺丝刀。
最多重新编程序。
感觉程序上的问题比较大,楼主可以把工艺流程再描述一下么?

这是自动真空排污站,除检修外不需要人工操作。由液位继电器控制污水液面,真空表负责真空压力,变频器有点大材小用,由于现场没有动力电,用220伏输入的变频器带动三相电机,

网友D:
怀疑你的传感器供电的电源存在问题,应该是24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你的传感器供电的电源存在问题,应该是24V供电的
这个设备是始终好使的,如果电压不对或有其他问题,他是不会好使的。只是说遇到突然的故障停电,再来电时会出现上述问题。天生的,我就纳闷 液位信号和压力信号都是开关信号直接给启动控制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多花上好几千元钱加个PLC来捣乱,公共场合排污一般交给市政环卫部门使用,还能再给配个程序员吗?国庆快到了,我要维稳,没别的办法。

网友C:
楼主,这个是200Smart的PLC,点数不多,是有点大材小用,有程序的话可以连上看看状态。实在很着急,那就拆了改成继电器控制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200Smart的PLC,点数不多,是有点大材小用,有程序的话可以连上看看状态。实在很着急,那就拆了改成继电器控制的呗!
必须拆,搞PLC的已经失联,即使找到他们,也会要求皇上级待遇,车船费服务费没个几千也要成不了,八十多台分布全国各地,实在伤不起。

网友C:
嗯,这个服务费的确是伤不起。。。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确实,开关电源应该是重点怀疑对象

网友B:
为什么要怀疑开关电源?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在自动模式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故障。

这个检查很简单。
模拟出这个故障,开关不动,保持在自动模式。
人为的模拟液位开关,接通或断开,看能不能启动?嗯,别忘了压力开关。
顺便看一下打到手动时Plc,断电不断电。
我的判断是,程序都用的是沿信号控制。

网友F:
同意楼上老大的说法,我觉得还有可能用了顺控,停电以后达不到设定条件跳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