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sd问题求助

楼主(2019-09-24):
dabsd(M8000,D200,C251,k20,M10);
编译时一直报S2中设置了不同类型的参数,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bsd(M8000,D200,C251,k20,M10);
编译时一直报S2中设置了不同类型的参数,求高手指点

因为在结构化编程中,DABSD的S2参数的数据类型为ANY_16,而高速计数器默认是32位的,因此产生了数据类型匹配错误。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三菱的Bug,但是从三菱角度来看,似乎他们认为高速计数器比较应该去使用DHSZ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