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4):
M200/M100的串行线路是否和M221一样,即可以配置成RS-485又可以配置成RS-232?

M221的串行线路通过在Somachine Basic中,即可配置成RS-485,又可配置成RS-232.

但是M200/M100的串行线路只可配置成RS-485,不可配置成RS-232.

可昨天有童鞋说配成485有错误,配成232 倒没错误。。。接口肯定是不支持23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200/M100的串行线路是否和M221一样,即可以配置成RS-485又可以配置成RS-232?

M221的串行线路通过在Somachine Basic中,即可配置成RS-485,又可配置成RS-232.

但是M200/M100的串行线路只可配置成RS-485,不可配置成RS-232.

可昨天有童鞋说配成485有错误,配成232 倒没错误。。。接口肯定是不支持232的。

本体上的只能配置为RS485。

但是可以添加TMCR2SL1通讯扩展板,使用该扩展板可以使得本体支持RS232。

楼主:
对,扩展板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