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4):
拿到一台变频器的时候如何下手呢?首先和医生给人看病一样:望、闻、问、切!
如果你接到变频器送修者时:
一、问:首先要问清楚故障前后发生过什么,有没有异味,有没有冒烟!什么现象。显示什么代码等。
如果你没有接触到当事人。又得不到对方任何信息时,那么就要用上望了。
二、望:看看变频器的外观有什么异常变化,电路板上的元件有没有变色、鼓包、异物、碳化等、有没有进过水,观察电解有没有鼓包、漏液等。
三、闻:闻闻机内有没有电气的糊泊味进行判断。
四、切:接着用仪表检查变频器的主回路的静态电阻是否平衡,直流侧对R S T U V W.大约100欧左右的样子。不管是100欧还是120欧还是几十欧。
它们只要是平衡的,就差不多主回跑是好的。我用的是指针表。如果R S T U V W不平衡,那整流桥或IGBT可能有问题。要进一步检查!如果什么也测不出来,检查充电电阻。如果它们间的阻值平衡,才可以上电试机,进一步判断是电源驱动板的故障还是控制板的故障!如果变频器有显示,查一查历史故障记录,了解一下最后一次故障是什么代码!如果变频器实在没有查出故障,那要考虑现场是否有问题了。
手头最好有一块控制板和电源驱动板,以便试机用。
五、手头必备一些工具和仪表,首先万用表是少不了的。然后示波器一台,可调维修电源一部。最好备一些元件,自制一些土仪器。小灯泡,维修试验台等。为我们维修提供一定的方便。切记:检查波形时,  一定不要拔掉六路的触发端子,否则寄生振荡会引起IGBT炸机!

网友A:
应该是开店流程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