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4):
M200以太网端口作为客户端模式,最大服务器连接数?

最多可连接16台服务器。

如果M200作为客户端,只能建立一个连接数。 如果连接多个服务器,需要做分时处理。

作为一款小型PLC,也基本够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200以太网端口作为客户端模式,最大服务器连接数?

最多可连接16台服务器。

如果M200作为客户端,只能建立一个连接数。 如果连接多个服务器,需要做分时处理。

作为一款小型PLC,也基本够用的。
要分时处理这点就不如西门子200 Smart、三菱FX5U了

网友B:
以太网也是一种串行通信网络,不管咋说的,实际上都是分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太网是支持全双工的发送和接受可以不同步,效率高很多。当然发挥硬件的全双工,协议也要支持,tcp-modbus就差一些。。。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串行通讯的单工是指只能发送或者接受;双工是指可以发送和接受;半双工是指发送、接收不能同时,而是分时复用;全双工是指可以同时发送和接受。但以太网虽然是全双工的,那只是说发送、接收是可以同时的,但不能同时对两个IP地址的节点发出不同的信息啊(广播信息是可以的,但信息都是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也是一种串行通信网络,不管咋说的,实际上都是分时的。
版主你试试施耐德M200、西门子200 Smart、三菱FX5U的Modbus TCP客户端就发现区别蛮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也是一种串行通信网络,不管咋说的,实际上都是分时的。
版主你试试施耐德M200、西门子200 Smart、三菱FX5U的Modbus TCP客户端就发现区别蛮大的
恐怕本胖没有这个机会了吧。我们主要就用西门子的PLC,将来可能会用到国产的海为等PLC。前一段的测试表明,海为PLC的编程软件有些缺陷,比如不能用参数来传递子程序中的定时器号等等,所以将来也可能还是继续使用西门子的PLC。所以这种横向对比,本胖只能留着口水,看着别人来做了。

楼主:
纯交换网络时能实现全双工的,但工业现场其实数据量不大,没了解过施耐德的以太网IO的工作机制,数据量不大,当实时性应该很高。

以太网模块刚出来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上位机通讯搞死,PLC的数据处理能力是很有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纯交换网络时能实现全双工的,但工业现场其实数据量不大,没了解过施耐德的以太网IO的工作机制,数据量不大,当实时性应该很高。

以太网模块刚出来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上位机通讯搞死,PLC的数据处理能力是很有限的。
M200的Modbus TCP客户端试过,没有三菱FX5U、西门子200 Smart、松下FP0H的好

楼主:
别人家的tcp modbus都比本家的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家的tcp modbus都比本家的好了?
试试就知道

网友C(2019-11-10):
如果每个CPU支持多个ModBus_TCP连接,不分主从,就解决了分时处理的问题,不过协议特点对连接数的限制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