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4):
在weicy007的帖子里下载了
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V1.1软件离线安装包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935
今天下午安装试用了一下..
首先让我很不理解的一点..这个离线安装包有8个G大,但软件全安装完需要5个G...
这是什么压缩理念?买月饼送个大盒吗?
安装时间比较长.我的破电脑大概装了两三个小时?具体我忘记了
中间有两项安装失败,我选择了跳过,也没看出来到底是什么功能被跳过了
安装的后半段大部分时间都在更新新的DTM包.
新软件不支持058 078这两款somachine本来支持的plc
还支持218.但还是需要输入本地码来激活..码跟somachine的码是一样的..
不过填写本地码之后只提示了218激活.本来GXO和218一起的码
GXO还是需要去VJD6.2里填写升级码

其实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出了一款不能完全替代老软件的软件.
这并不像SOMACHINE V3.1 到V4.1的转变.去掉了一个停产的208
258  058 078都没有了..
如果要用的话..还必须装两个软件

安装完之后的感觉是..除了启动还是一如既往的慢..打开之后感觉比原来的somachine流畅了许多
连PLC的时候在我没有更改笔记本IP的情况下也扫出来了plc
但是悲剧就发生了..
想用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去连接241.必须把241的固件从4.几刷到5.几
在线刷固件之后....扫不到了!!!!
以太网扫不到..usb也扫不到..更改了IP也扫不到

cpu上ERR的灯一直在闪..查手册,没有有效固件...
这是线刷失败了啊

好在之前参加活动得了一个施耐德241的SD卡
这里提一嘴..卡刷的过程会删除SD卡里的所有文件.但是.这步并不是格式化.
cpu只支持FAT32格式的sd卡,格式化成别的格式.不会被读取
我就是卡在这一段时间.后来想起来我为了装大文件,把卡格式化成fatex格式了

卡刷成功之后.奇怪的bug又出现了,用以太网扫到了plc
显示了plc默认ip,10.10.??.31 中间记不住了
这个时候需要把IP改到他的号段才能登陆下载程序
成功下载程序之后会掉线.因为我下进去的程序IP跟他默认的不是一个号段
笔记本又连接不上了..这时候我把笔记本的ip改到程序的号段的时候
扫出来的竟然是"usb"连接的plc,而且看不到IP地址
我usb线明明已经拔掉了

好在登陆正常.
新软件更改了一些默认选项..
如果不添加用于隐藏检查的pou的话会报错(话说既然这样.没啥不在选好plc后自动添加这些个pou呢?)
变成写功能块的时候,不会自动联想了..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设置的问题.
隐藏检查的pou的选项比原来少了.但选中之后添加出来的pou好像比原来多了
没有去对比.

还多出来,想word里面那种.怀疑你编译会出问题的,红色下波浪线.这个挺好的.

今天实验了连接241.每天去试试连接262看看...

楼主:
还有就是新软件有42天试用期..试用期后依然可以继续试用,但每三天会提示.然后就是有群友说,过了试用期之后
不买授权.仿真就用不了了

网友A:
USB连接不稳定,这个可不好。。。

网友A:
给笔记本网卡额外增加一个10.10。x。x的地址,反正也不影响,网卡支持六个地址的,会不会每次都比较省事?
对于这些搞工控研发的,写个扫描mac地址的程序要多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AB 和西门子在这方面比施耐德强的不是一点点..
施耐德也是能扫到的..他网管那里也有扫描全网段..但感觉反应很慢..
我刷完固件刷死了..这点是比较难受的
要是在现场.没有SD卡,,就挂在那了

网友A:
全ip段扫描肯定不行,那要试到猴年马月,需要施耐德自己定义一个发现机制,这个没听说有国际标准,大家都是自己开发,施耐德的系统在收购了各家之后,各家的强项都还在,但一些细节上一直没有补齐,这方面,确实ab和西门子做的比较完善。。。用施耐德的,就仔细阅读说明书,反正不是有硬件复位,就是有相应的步骤,不要乱试,弄明白以后还是很简单的。
脑子里有完整的tcpip基础,随时知道各种状态下IP地址是来源于设置还是默认,软件和硬件是不是在一个网段是很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的就不在乎你在不在一个号段上..所以搜索起来很舒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自己定个简单的发现协议,本地广播一下,自家设备回个包。。。施耐德还弄过什么FDR,就是没好好注意用户的体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通讯上..感觉施耐德还是差了不少...
有的时候用的真不舒服
这次用262
usb反而搜不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