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5):
一个PLC有要两个RS485接口的必要性吗?
情况是  一个丰炜PLC,自带一个485接口,接昆仑通态的屏;另加一个485扩展模块接宇电485温控表.
问题是  只用PLC自带的485接口接两个屏和温控表不可以吗?
还有一个一样的案例 一个丰炜PLC‘好像是定制货SA1-40mt’自带两个485通信口,一个口接屏,一个口接两台正弦变频器.是为什么不能用一个485接口通信呢?

网友A:
和人一样,一张嘴无法同时说两种语言,RS485是电气标准,基于这个标准的协议有多种,因此,只有满足同一个电气标准,同一个协议才能在同一个网络中组网通讯。

网友B:
plc与触摸屏通讯时,plc是从站。与温控器通讯时,plc是主站。同一个通讯口要么是主站要么是从站。

网友C:
虽然同为485,但通讯协议内容不同的时候自然是分着弄好做。

网友D:
一个485连接变频器或者仪表 一个485连接触摸屏
很正常的应用。

网友E:
本胖觉得一个PLC有2个485,有时候都不一定够用。本胖曾经想过一个问题:理想PLC。本胖心目中的理想PLC,是CPU+远程IO模块,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通讯口最价廉物美的,就是485了,西门子的高性能485就是Profibus-DP,但这个成本太高,需要专用芯片,普通的485芯片最高是115.2Kbps,但这个其实对多数应用来说,也足够了,好多都还用9.6Kbps呢。那么多少个485口好呢?本胖认为最少两个,一个上行(从站)、一个下行(主站)。PLC的点数越多,下行口数量应该越多(下行口带远程IO模块,考虑到实时性,一个口最多带16个远程IO模块)。
+1

网友F:
1.能不能走一条道的问题
2.主站从站概念

网友G:
从举例也可看出,1主1从,用一个口来做很难

网友H:
有没有必要是看你怎么用的;

网友I:
一个PLC有要两个RS485接口的必要性吗?
情况是  一个丰炜PLC,自带一个485接口,接昆仑通态的屏;另加一个485扩展模块接宇电485温控表.
问题是  只用PLC自带的485接口接两个屏和温控表不可以吗?
还有一个一样的案例 一个丰炜PLC‘好像是定制货SA1-40mt’自带两个485通信口,一个口接屏,一个口接两台正弦变频器.是为什么不能用一个485接口通信呢?
==================================================================
PLC通信口多当然更好!像你说的PLC自带485口同时和昆仑通态屏、宇电温控表进行通信,只要宇电温控表支持Modbus协议,那么PLC做主站、触摸屏和温控表做从站就可以;或者触摸屏做主站、PLC和温控表做从站也可以!前提是硬件通信协议一样、软件通信协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