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V电源对地都有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9-09-25):
端子排X3的1号端子为DCS+24V,4号端子为DCS-24V,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 它们对地电压分别是+24V和-24V,它们之间的电压为0V ,这正常吗?

网友A:
对地电压分别是+24V和-24V,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它们之间的电压感觉应该是48。

网友B:
不科学啊,没道理,应该是48V。。。

网友C:
如果1号与4号端正电压为24V
而你量的分别对地电压是+24V与-24V
我感觉是不可能的
要不就是你量的是同一个点对地 只是对调了表笔而已

网友D:
对换表笔再测量又是什么结果?

网友E:
不太可能吧,是不是表笔的对换了。

网友F:
既然你是对共同的参考点(地)测量的,那就是正常的情况啊。这就是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的体现,能量守恒。一正一负电势相等,叠加后能量抵消为0电位,可见能量守恒。

网友B:
听故事一样,
1(红)——M(黑)24V,
4(红)——M(黑)-24V,
1(红)——4(黑)或1(黑)——4(红)是+和-48V,
怎么可能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故事一样,
1(红)——M(黑)24V,
4(红)——M(黑)-24V,
1(红)——4(黑)或1(黑)——4(红)是+和-48V,
怎么可能是0V?
端子1和端子4对地测量电压的地是机柜地。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测这里哪有电啊,0.023V基本就是0V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机柜的地也可以,只要是同一参考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柜的地也可以,只要是同一参考点即可。。。
可是不明白DCS电源正负极间为什么是0Ⅴ,而对机柜地却分别是+24V和-24Ⅴ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