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5):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CPU下面挂四个扩展模块,其中一个模拟量模块E8AD-A采集的数据经常出现不刷新,这个模块后面挂的温度传感器采集模块正常,模块的错误指示灯和CPU都没报错,每次只要重启PLC就能恢复,据说信捷CPU和扩展模块之间也是用的Modbus通讯,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是丢站,是采用忽略这个站来处理的吗?既没有报错也没有通讯恢复处理机制?

网友A:
估计是没有设计这个检测,否则既然检测出来了就应该有报警或者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有设计这个检测,否则既然检测出来了就应该有报警或者提示
如果是这种设计,有点不负责任了,至少要报错啊,变化明显的数据从上位机、触摸屏能看出来不正常,像速度、压力这些变化很小的,很容易被忽略模块数据不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