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ES一直报风机过载

楼主(2019-09-25):
空压机,用的台达DVP14ES,最后老是跳闸,PLC面板显示“风机过载”,实际上风机运行正常,热继电器也没动作,只能按急停复位。
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正常运行时,记录一下台达PLC-IN位置的红灯哪几个亮。报警时候再比较一下多了那个灯亮。
多出来的灯估计就是报警信号,找到对应的线,看接在那个原件上....

网友B:
h上面亮灯的输入点2 \4检查下哪个是接的过载的信号;

网友C:
看风机热继电器辅助触点接的PLC那个IO,对应找下,应该不难。

网友D:
是跳闸还是停机?
若是因过载保护而停机,可先检查相关信号回路上,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热继电器是否可靠,电机电流是否正常,等。

网友E:
地址找到,监控下程序就差不多知道了

网友F:
人为的,让热继电器动作,看看是不是报警,如果报警证明还是这个输入点有信号进入了。或者输入点不稳定了。